开放式凉水塔除冰 求助

楼主(2013-11-14):
现在有4台开放式的凉水塔,因为现在北方地区气温下降,一到夜间就容易结冰。想请教一下大侠们,有什么好的除冰方法。  急需知道。 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连续工作的系统,没有你说的问题,

非连续工作的系统,我是上一个传感系统,不工作了以后,风机就停了,自然降温,到一个温度以后,把水打到保温水塔上面去,冷却塔完全放空,下次工作时候,水再放下来,保温塔里面有自动加热器,维持不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工作的系统,没有你说的问题,

非连续工作的系统,我是上一个传感系统,不工作了以后,风机就停了, ...

是连续工作的,不能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续工作的,不能停

连续系统,假如结冻,就是设计错误了,设计没有问题,没有冬天会冻的,我玩各种系统多了,没有一个是冬天可以冻的,

设计错误的,先修改设计,

网友:
看看:http://bbs.hgbbs.net/thread-88793-1-1.html 和http://bbs.cnpou.com/thread-1451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