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样串联

楼主(2013-11-14):
两个工作直流电机Z560-3A  怎样串联,用在减速器上 然后转矩是两倍。。。。。就是没搞明白 怎样串联来

网友A:
速度如果完一致的话,是否可以将两个电机的动力通过链传动输送到同一个轴上?

网友B:
其中一个电机应该是双轴伸的,再通过联轴器连接,也可以用电磁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电机应该是双轴伸的,再通过联轴器连接,也可以用电磁离合器。

谢谢 我去查查有关双轴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如果完一致的话,是否可以将两个电机的动力通过链传动输送到同一个轴上?

不太懂没见过。。。

网友C:
电机串联,就是两台电机的前后布置,出轴处于同一直线上。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单电机转子的惯量过大而影响加速性能时,就有用前后两台电机串联布置,以减小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串联,就是两台电机的前后布置,出轴处于同一直线上。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单电机转子的惯量过大而影响加 ...

网友:
Z560-3A的直流电机,至少在600KW以上了,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网友(2014-01-06):
尽量不要用电机串联的方式,因为串联很那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运转!

网友:
电机壳周向自由,红色的是齿轮,黄色的是齿轮轴。
俩大齿轮固结在电机壳上,另外4个小齿轮套在轴上,轴跟机架固结。
电机转动时,由能量推动,在转子和定子间产生一对反作用力,也就是说,如果俩转子的力矩相同,那么转子反加给定子上的力矩也相同;现在通过齿轮组使定子上的反力矩相同了,那么俩定子作用到转子上的力矩应该也相同,于是实现了转矩的叠加。
纯理论推导,未经实证。

网友:
我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