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13安装不了,求助高手

楼主(2013-11-14):
WIN7(64位)安装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百度各种解决办法还是没能够安装,求高手指教。

网友:
安装软件放在了由中文命名的文件夹里了,把文件夹名称改成英文

网友(2013-12-15):
你好,我现在安装autocad mechanical 2013也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3 I* s) u- X; A+ R/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