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圆周均分4等份

楼主(2013-11-14):
在很多安装现场,要用到管子,比如化工厂等。
管子直径一般为100mm-1000mm,有重有轻,有长有短。

因造形需要在管子端部   0.5到2倍直径长度    范围内沿圆周将管子均分成4等份。

并且多数情况下:1个端部有2处要作同样均分,并且让两处8点连线与轴线平行。

有个什么样简单轻巧、容易搬移的工装工具才好?

被充:最好能一个人完成

网友:
找根绳子,按照管子的周长4等分,一端压紧,然后一段一段的划线

网友(点评):
很麻烦,也不准

网友A:
计算1/4弦长,在圆管划线处涂粉笔灰,划圆周线,在圆周上用1/4弦长找点(用类似于游标尺或分离卡的工具)。

网友(点评):
你让工人现场算弦长?可况那些管并不一定很圆。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于4个卷尺摞在一起的东西,拉出4根钢带的长度是联动的,主动的一根长度是1的话其它3根分别是0.75,,05,0.25;主动带绕管一周,四等分点就出来了。同理3等分、5等分……

网友(点评):
难,一个人比较难以完成,并且打第二个标记时,与第一个不太好对冲。

网友(点评):
有难点想办法克服就是了,一个人完成肯定没问题,对冲的问题也好解决,设计方案时都考虑到就是。提示一下,打标机时尺子固定在管子上,轴向位置都由第一根钢带确定,其它3根只确定沿圆周等分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计算1/4弦长,在圆管划线处涂粉笔灰,划圆周线,在圆周上用1/4弦长找点(用类似于游标尺或分离卡的工具)。

1/4弦长也可不用计算,用划规、直尺划圆、中心线,放样直接量取1/4弦长。管子不圆,只有量弧长了。当然以上都是粗略方法。

网友(点评):
到现场就晓得麻烦在哪儿,手工方法多的是,但都不太方便。比如大点的铁划规,调个尺寸都麻烦,因为划规是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弦长也可不用计算,用划规、直尺划圆、中心线,放样直接量取1/4弦长。管子不圆,只有量弧长了。当然以 ...

       弄块‘牛毛毡’类型的东东,剪成窄长方形(4 角角尺,简单方法就是对角线相等),长度为管子的周长,把长度分成4等分,在等分处作记号,把长度边围住管子,按记号和接头划点。
       这个不难吧!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热情参与,但估计没见过现场施工,难以体会其要点。

网友(点评):
做个可以调节的正方形框,各边中点为划针

网友:
根据车床3爪夹具,做一个可以伸缩的四边形,四边形跟3爪夹具连接,3爪夹具夹在管子内

网友:
激光水准仪,解决了,不解释。

网友:
四爪卡盘加硬质合金针。简单求助里面有类似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