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是否可用/三相变压器?

楼主(2013-11-14):
大家好,因为买了三菱的伺服电机,遇到了电压不匹配的问题。房间里只能拉出三相380V的电,而伺服电机需要三相200V的。所以需要三相的变压器。

现在查到两种变压器:

1.普通的三相隔离式变压器,体积比较大,我的电机是7kw的,厂家说一般需要配10kva的,加上箱子的体积在0.5m*0.5m*0.5m左右,报价在4000元左右(全铜,带箱子)
2.有一种新型的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体积很小,长度才10多厘米。厂家说用得是电子模块变压,所以体积小,报价在700~1800不等。

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

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

大家一般用哪种变压器呢?有用过这种小型的吗?耐用吗?
那个三相隔离是变压器厂家给我报的价格靠谱吗?除了这种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三项220V的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项220V的也能用的

谢谢,是的,一般用怎样的三相变压器呢?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关键是你的伺服驱动器是要接的电压。然后配电力变压器。

网友C:
不可以!电压的峰值不一样!可能短时间有用!,但是时间长了会损坏!电器接上也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关键是你的伺服驱动器是要接的电压。然后配电力变压器。

谢谢。是的,我想问的就是那种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电压的峰值不一样!可能短时间有用!,但是时间长了会损坏!电器接上也会损坏!

你说的是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我想问的就是那种伺服电机专用变压器是否好用?

那就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伺服驱动器在内部都是有开关电源的。也就是在内部先变成直流电,所以电压对就行

网友D:
还是老实使用三相隔离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实使用三相隔离变压器吧

前辈使用过那种小型的专用变压器?

网友(2023-02-15):
用三相伺服变压器就能解决你的电压问题,上海新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三相伺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