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毫米的小孔怎么来加工光洁度,要求0.8.

楼主(2013-11-14):
现在有一款产品内孔4.0mm,长5.0mm.内孔光洁度要求0.8,圆度要求0.005.有什么好的方式加工吗?

网友A:
先打孔,然后铰孔,再用滚压铰刀精铰,

网友B:
对于这种加工,我的经验比较多,1.先慢走丝,2.精研磨,工具 抛光机 研磨膏  自制棒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通孔?

网友(点评):
你确定不是铝和铜,还磨

网友:
先钻后铰就行。钻头和铰刀都要好点的。

网友:
留余量,用滚珠挤压加工,批量加工时,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通孔,这才是正道

网友:
不同的材质和热处理方法需要不同的加工方法,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用坐标磨床加工可以完全达到要求

网友:
材料没有描述,听说过合金球吗?如果是一般材料、普通加工留量后、可以采用合金球挤压,材料特殊的话,就必须采用高精磨!

网友:
铰没问题

网友:
我扔经营承包

网友(2014-02-05):
材料,热处理等技术要求都没有,盲孔有空刀吗?最好贴个图

网友:
问题太笼统,是热处理前加工还是热处理后加工,硬度。材质。产品结构都不知道无从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加工,我的经验比较多,1.先慢走丝,2.精研磨,工具 抛光机 研磨膏  自制棒

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孔,然后铰孔,再用滚压铰刀精铰,

赞成,,,,,,

网友:
题目没有说清楚
材料?硬度?外形?数量?
1、如果软加工,挤压铰刀加工。也可镗孔(能买到刀的)等
2、淬火后,手工研、内磨、磨料流

网友C:
怎样测量圆度
用什么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测量圆度
用什么量仪

同意。

网友:
光洁度是粗糙度吧?

网友(2014-03-10):
材料一般的话,用钢珠挤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