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金模怎么设计

楼主(2013-11-14):
这个零件时铍青铜0.5mm厚的,用途和插座里面的接触片差不多,图上我标注了,请教各位给看看这个模怎么设计,小弟对五金模一窍不通,贴了图,在发一个CAD2004的电子档

网友:
先-冲压后折弯

网友(点评):
大侠能给多指点下吗,我是想先展开,在做模具折弯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点评):
其实我还想说,我压根就不会模具设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模具板块的大侠多了去。楼主这样难的解决问题。随便哪个都可以的。建议你照LAOYAO大侠。他对冲压模具很熟。给点设计费就OK。

网友:
间隙看起来只有2MM,最后只能空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