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夹具,求助

楼主(2013-11-14):
最近做了个项目,需要设计一个夹具,夹持物件是大车车灯,形状结构复杂,难以量取尺寸,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设计夹具,既简单又好用& y6 _8 Z  w0 l! t

网友:
没图,没数据啊

网友:
没图就属于天方夜谭了

网友:
向客户要数模,根据外形 定位挡块,垫块,带调整余量。

网友A:
可能这种夹具要用柔性包裹的、弹性张力型的吧

网友:
没数据,没图,没法提建议

网友:
没图不好办

网友: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
三点V型槽可调支杆呢?

网友B:
首先在一块材料上用铣床加工一个型腔,然后把型腔里灌上稠状的硅胶,把车灯放在硅胶上,等一段时间后硅胶凝固就把车灯拿出来,就得到你想要的车灯外形了

网友(点评):
貌似这个倒模成本很高吧?

网友C:
车灯有它的固定位置吧,用这些固定点来设计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种夹具要用柔性包裹的、弹性张力型的吧

就好这样的比较好
对于塑料的,公差比较大的,这种柔性的带弹簧的就可以。上次看到一家日本专业做这个的机构

网友D:
如果夹持物体容易夹坏,建议用充气软管夹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夹持物体容易夹坏,建议用充气软管夹持。

好方法,有没有实例或图片什么的我来涨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灯有它的固定位置吧,用这些固定点来设计夹具

恩恩,有的,不过很难夹持平整

网友(2014-04-02):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一块材料上用铣床加工一个型腔,然后把型腔里灌上稠状的硅胶,把车灯放在硅胶上,等一段时间后硅胶凝 ...

好办法啊------

网友:
夹具受多大的力?搬运还是加工?
无图无真相
知道多大的力才能设计夹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