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钢的定义,请教

楼主(2013-11-14):
鄙人使用的德国《机械设计》(中文版)手册中列出了各种金属材料,其中有一个类别叫“调质钢”,并且把45号钢(欧标牌号C45E)归类其中。鄙人很不理解“调质钢”的定义,于是翻查《中国钢分类》一书,书中并未对“调质钢”作出定义,但有一句话擦到边了,这句话就是“机械结构用钢主要包括调质结构钢,表面硬化结构钢(如渗碳钢、渗氮钢、表面感应加热表面淬火用钢),冷塑性成型用钢(如冷冲压、冷镦、冷挤压用钢),弹簧钢,轴承钢,即包括机械结构用的非合金钢和合金钢。”

现在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调质钢”是否可以定义为:适宜调质的机械结构用钢呢?若是,非机械结构用钢但又能调质处理的钢就不算调质钢吗?

网友A:
这就算一个宽泛的定义了,

也就是一定成分与合金量的,可以进行淬火回火,得到一定比例与形态的马氏体组织的材料,

你别太计较这些名词,要懂其内涵,

钢板也有调质钢板,是淬火并且回火的,就是用作结构材料的,

网友(点评):
经过调质的45号钢,如果大侠不用调质钢这个词的话,是不是会用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来强调这是调质钢呢?

网友(点评):
抗拉压弯扭复合应力,不知说得对不对,恳请大侠批评指正

网友: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其目的是使工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调质钢有碳素调质钢和合金调质钢二大类,不管是碳钢还是合金钢,其含碳量控制比较严格。如果含碳量过高,调质后工件的强度虽高,但韧性不够,如含碳量过低,韧性提高而强度不足。为使调质件得到好的综合性能,一般含碳量控制在0.30~0.50%。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有很多,可自己查找。

网友(点评):
都是好钢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为了保持淬透性,要对钢材中的含碳量作出边界规定,例如45H的质量分数为0.42%~0.50%。这一类钢被归类为保证淬透性结构钢。

网友:
呵呵 我也有一本这样的书 发现德国人的书相当人性化。 关于调制,我看到过一句话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强度和韧性,把淬火和高温回火结合起来的工艺,称为调质

网友(点评):
quenching plus tempering=调质,

网友:
楼主,这个书名字能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原书第16版) 孔建益译》&《机械设计(原书第16版)表格手册 孔建益译》&《中国钢分类》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这本书,是德国人编的那本课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算一个宽泛的定义了,

也就是一定成分与合金量的,可以进行淬火回火,得到一定比例与形态的马氏体组 ...

大侠,调质只是指的是高温回火,回火得到的组织是回火索氏体,不是马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