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输送带有会做的吗?[苏州地区]

楼主(2013-11-14):
第一张红色框内的一个输送带,应该是伺服控制的弯板链条组成的,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台机器

第二张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不太好用,用的行星齿轮减速步进电机带动的,力矩有点小,PLC控制板定位不知道怎么也不准
所以想问问有人能做一个跟第一张那样的机器吗?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貌似是个包装机械?

网友B:
你定位的精度是多少?现在的设备哪些部分不好用?

网友:
两者明显尺寸就不一样吧?放大版?

网友C:
我们刚做了一个,我们叫他弹夹,还在试验阶段,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D: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个成品,出现问题就解决啊,你说力矩小了,什么原因,选型错误?机械阻力大?装配问题?有问题就解决它,这才能进步啊,别人丢给你一个新的,你会的还是会了 ,不会的还是不会。

网友:
板链输送,也可以在链板上钻孔装抗静电、绝缘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位的精度是多少?现在的设备哪些部分不好用?

精度其实不算很高正负0.1MM就可以了,我自己做的那个太简陋了,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第一张图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USB自动焊接机,我就是想要这台机器上的传送部分,用伺服电击驱动,控制这块我不会,所以想找一个能做这种设备的厂家做一个

网友(点评):
哦,控制我们倒是可以做,机械部分做起来麻烦,不知道你的量大不大?我们QQ聊吧5950838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个成品,出现问题就解决啊,你说力矩小了,什么原因,选型错误?机械阻力大?装配问题?有 ...

我能力有限,知识水平不够,做出来的东西也像个玩具,再说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东西,对于会做的人来说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太难,我就想要一个伺服控制链板输送,我现在厂里做的东西都还停留在手工电烙铁焊接上,所以我在想应该有办法做成机械化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包装机械?

是一个USB自动焊锡机,稍后我补一个视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刚做了一个,我们叫他弹夹,还在试验阶段,不知道能不能行

能贴张你们做的那个机器的图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贴张你们做的那个机器的图看看吗?

我看了下相册竟然没有总体图不好意思啊,就给你发两个局部的看看吧。双伺服控制,电机藏在机身内,斜齿轮直角齿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相册竟然没有总体图不好意思啊,就给你发两个局部的看看吧。双伺服控制,电机藏在机身内,斜齿轮 ...

跟我想象中的很像啊,不知道这么一个输送带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我想象中的很像啊,不知道这么一个输送带需要多少钱啊?

具体价钱还真不知道,做这种弹夹重点不在机械上面,重点是控制运动

网友E:
很简单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价钱还真不知道,做这种弹夹重点不在机械上面,重点是控制运动

对啊,就是控制精度比较难弄,而且我对伺服控制不太懂,我自己做的用步进电机控制定位老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的东西啊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一个传送带,可我对控制这块不懂,自己也没有设备加工,所以发上来看看有能加工的吗?视频中的整机也只要4万左右,不过在广东那边,最好是有在苏州这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