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焊接如下骨架,该如何定制公差?

楼主(2013-11-14):
如下图 ,要焊接如下骨架,该如何定制公差?还有 焊接出 先后问题  请高人指点~~~
图中 上左右   为 50*30的骨架  中间5条是 30*30 的骨架   下边 是1毫米厚的扁铁 ~~

网友A:
公差?你先说说车间焊完了你如何检查公差。很多时候标的公差就是一种形式,用于堵所有人的嘴,包括自己的。

网友B:
零件公差由装配和工作需求决定,公差数值不标也有公差,就看参照那个标准。

网友C:
关键的装配孔位尺寸要保证,焊接变形错位很容易发生的

网友(点评):
焊接车间 我知道 他们的办法 只能是临时的,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一个可以通用的公差。 即使在这个公差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绝对可以装的。但是 , 也要在普通焊接可以接受的公差范围。0.5的公差,他们..

网友D:
9325mm这么长的,保证误差0.5mm,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再说,你做好了,用什么办法量出这个公差。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93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9325mm这么长的,保证误差0.5mm,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再说,你做好了,用什么办法量出这个公差。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图 是我转的 不知道 为啥转的时候数字就错了   ,我 没看  以为不会错的  sorry
真实尺寸 是  2000  不到   长度 550多      这个就是  重卡车 上的卧铺 骨架 ~~
车间焊接的 说这个没法保证,让我们自己改  我们让他给个公差 他不干   我们也纠结~~
公司是个大作坊    技术很薄弱~~~   我学机械工程的  对焊接不懂   拉过去充数了~~
画图的 告诉我 下面的扁铁 精度要高些 因为是卡位的  直线度 也是  但焊接应力的关系  应该很难保证  所以公差是个问题
上面的骨架   不知道 1毫米的 公差 是否能保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装配孔位尺寸要保证,焊接变形错位很容易发生的

难点就在这    但是安装的时候  有要保正的精度 。 所以才会纠结这个问题。  没有评判标准  不好说服 车间的人~

网友(点评):
能否加一些工装的工艺孔?在保证关键装配的地方安装个加强的工装件,焊接时至少能拉住这些变形,其他地方爱怎么变就怎么变,焊接后拆下工装,保证重要安装的尺寸,谦虚点和焊接的商量,人家现场经验多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你先说说车间焊完了你如何检查公差。很多时候标的公差就是一种形式,用于堵所有人的嘴,包括自己的。

焊接车间 一般就用卷尺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公差由装配和工作需求决定,公差数值不标也有公差,就看参照那个标准。

学校教的公差 就是 孔轴 配合公差  但是 现在的焊接骨架的公差 又要到哪里去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点就在这    但是安装的时候  有要保正的精度 。 所以才会纠结这个问题。  没有评判标准  不好说服 车间 ...

焊接车间 我知道 他们的办法 只能是临时的,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一个可以通用的公差。
即使在这个公差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绝对可以装的。但是 , 也要在普通焊接可以接受的公差范围。0.5的公差,他们说做不到。
至于你说的工艺孔,我明白的。但这个骨架有个难点是 下面那根扁铁,需要去卡在1CM的槽宽之内~~ 长度是600mm  3根  为了减小焊接应力  一根变成的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装配孔位尺寸要保证,焊接变形错位很容易发生的

焊接车间 我知道 他们的办法 只能是临时的,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一个可以通用的公差。
即使在这个公差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绝对可以装的。但是 , 也要在普通焊接可以接受的公差范围。0.5的公差,他们说做不到。
至于你说的工艺孔,我明白的。但这个骨架有个难点是 下面那根扁铁,需要去卡在1CM的槽宽之内~~ 长度是600mm  3根  为了减小焊接应力  一根变成的3根~~

网友:
实在要保证的话。做拼焊工装,把焊接工序排细点   0.5是能够保证的!

网友E:
2米多想控制1mm很难,我们接到的焊接图纸2M多的公差都是3-4mm ,另外建议楼主标注下对角线尺寸,制造时用得上 ,这个很容易做成平行四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米多想控制1mm很难,我们接到的焊接图纸2M多的公差都是3-4mm ,另外建议楼主标注下对角线尺寸,制造时用得 ...

这个 焊接夹具不就可以保证么 ,为啥回到 3-4MM 这个差距太大了吧。

网友F(2014-05-20):
长宽高和对角线正负1个毫米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宽高和对角线正负1个毫米可以保证

这个要求有点高啊  不知道 这和焊接技术有关?

网友:
是有点高,但我们车间制作都是这个要求,必须的

网友G:
去年的贴子,被广告的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的贴子,被广告的挖出来了

对啊 对啊   提问的时候 反而没这么多人呢    诶~~

网友:
有焊接定位工装的话,还是能够保证的

网友H:
焊好后榔头砸,整形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好后榔头砸,整形到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