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坠落的疑问

楼主(2013-11-14):
如题,本人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坐电梯时,电梯坏了然后自由下落了,那么人在电梯时的自由下落和在同样高的距离的时候自由落体是不是同样的概念。如果电梯不是自由下落,而是稍微带有一定的摩擦阻力而快速下降,当快要着地时,如果你在电梯里面轻轻一跳的话是不是可以减轻伤害?

网友:
电梯有超速制动吧。

网友: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电梯会落地啊~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是想结合物理学与力学来算算这种情况有生存可能不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听过这么一说,就是电梯坏了,在着地的那时跳一下可以减轻伤害,没听有人试过,不过理论上还是有道理的吧

网友(点评):
结合物理学与力学

网友:
物理原则上是可以降低你相对于地的速度,但是你觉得你减下来的那点速度可以让你成功活下来?

网友(点评):
楼上英明

网友(点评):
呵呵 要是有个大侠能够专门计算一下 出个公式就好了 结合物理学以及力学来算算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问题,初中毕业,在学校里学了点东西的都知道怎么算

网友:
知道什么时候落地也没用,落地速度太快,你起跳的速度知识相对于电梯,不是相对于地面,对多减少一点起跳高度2倍空气阻力的伤害。如果真是像你那么说的话是必死的。然而事实不是那样的,兄弟。

网友:
"当快要着地时,如果你在电梯里面轻轻一跳的话是不是可以减轻伤害?"理论上可以,前提是时间点把握大片里的特工能完成的神话,电梯触底瞬间,跳起时你离开电梯腾空的相对与电梯初始速度值足够大,大到可以与电梯落地前瞬间最大速度这样相对于地面速度为零,你的冲量为零,毫发无损的神话。可能性大吗?世界每天发生奇迹,有!几率很小。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肌腱比较发达的话,可以制造这个神话,世界上腾空跳跃初始速度做大的生物估计也只能是类似跳蚤才能完成,O(∩_∩)O哈哈~笑谈

网友(点评):
如果把跳蚤从20层高丢下去会摔死吗?

网友(点评):
笑谈啊,兄弟别介意

网友(点评):
会不会撞到电梯顶部?重力势能再加上你自身的能量增益,会不会更惨?

网友A:
跳与不跳效果差不多,,,
电梯自由落体向下坠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道保护是钢丝绳,一般4-6根,因为电梯都配有对重,除非这几根钢丝绳同时断裂,才可能下坠;
第二道保护是安全钳,钢丝绳全部断裂时,超速保护会启动安全钳,把电梯卡在导轨上面;
第三道保护是地坑缓冲器,在安全钳不起作用时,电梯坠入地坑,会最大限度的缓冲。

补充内容 (2013-11-14 16:57):
原来搞过几年电梯设计,所以了解的多一点 哈

网友(点评):
专门去看过电梯井,下面都装有缓冲器。

网友:
可以,基本就和探测器着陆的反推器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与不跳效果差不多,,,
电梯自由落体向下坠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道保护是钢丝绳,一般4-6根,因为电梯都 ...

这回复专业,莫非是电梯行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与不跳效果差不多,,,
电梯自由落体向下坠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道保护是钢丝绳,一般4-6根,因为电梯都 ...

专业
话说安全钳在100多年前就发明出来了,今年来还听说有坠梯到底的事故,确实不应该了

网友:
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密度大的先落地,这就要计算了,看你是自由落体还是电梯拍着你下落或电梯撑着你下落,最后一种情况你才有跳起来的可能

网友:
电梯都有限速保护,不可能直接砸到地上,不会掉下来,只会往下掉的时候,限速保护,停在几层或者层与层之间不动了

网友:
我去。。。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呀。哈

网友(点评):
其实这只是个例子 真正想了解的就是物理学结合到力学来算出这个问题

网友:
莫非做过电梯的都想过

网友:
不跳也许就只会断掉脚脖子,住院出来后,嘿嘿!O型腿变直了!
这么一跳,就怕脑袋壳也砸出一个大包来,脚脖子还得断掉。还是听天由命吧。
还不如全身微蹲,等着老天爷给你第二条命的好。

网友(点评):
大侠在幽默中解释了问题 佩服啊

网友:
打个比方,电梯与人构成的系统已经达到100/s的速度,在电梯刚到达地面的前一瞬间,人往上使劲跳也达到100m/s的速度,那此时人与电梯的相对速度为0,但是这是出现了两个及为危险的情况,1、人要在短时间内达到100m/s的速度,那加速度必须很大,也就是说人的骨骼可能已经碎掉了。。。。。。。。。。。2、就算骨骼没碎,达到100m/s的速度你怎么减速?难道靠头撞击电梯上盖。。。。还是算了吧这样死还不如直接撞死算了。。。。。。。。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大侠有没有想过真出这种问题怎么样才能降低伤害到最低值呢?

网友:
不可能的,抛体运动的轨迹是对称的,你跳起的速度有多大,落下来的速度同样有多大,除非你跳起来能抓住静止的悬挂物

网友:
我们把问题这样理解一下:
1,电梯和人一起坠落,那么电梯和人都是靠重力完成下坠。
2,假设高度足够高,那么人和电梯之间接触力可以忽略。
3,电梯触地被反弹,这一瞬间电梯撞击人体。
4,电梯作用给人的力道通过下肢传递到重要器官。
5,那么最好是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自己,可以背靠电梯内壁,下肢弯曲,双手抓住能抓的地方。

网友:
上面有说着路器的反推。第一,你的腿是骨不是钢。第二,你的动力不是火箭喷射器。跳伤害更严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觉得7楼的正解啊!

网友B:
假设你跳的很高,跳出了电梯,此时电梯刚好落地,你被跳出很高很高的高度处,距离电梯1000米,即与地面距离约为1002米,假设,那么你从1002米处自由落体,能活命嘛,所以没事不要在电梯里瞎跳,不然你更惨。

网友(点评):
大虾 为什么要跳1000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跳的很高,跳出了电梯,此时电梯刚好落地,你被跳出很高很高的高度处,距离电梯1000米,即与地面距离 ...

极限嘛,好理解嘛。

“跳10cm,不过瘾的。”

但过瘾后,才知道跳得高了。

网友:
基本不成比例

网友:
           这个理论的问题比较难解释,楼主可以通过一些小实验来验证。物体同时快速落下时,在物体接触地面的一瞬间,人体弹开物体一定的距离的话应该是可以减少接触性破坏的,但又有一个问题因为落下的速度是相等的,弹开了物体再接触的速度应该也是一样的。我认为如果是跳起的速度快过落下的速度才有可能。

网友C:
轻轻一跳肯定是不行的,你与电梯相对速度太小,还是向下落。对地静止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有这力量,没摔死在地上却撞死在轿厢顶了。与其准备去跳,还不如做好缓冲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轻一跳肯定是不行的,你与电梯相对速度太小,还是向下落。对地静止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有这力量,没摔死在 ...

啥姿势啊?

网友(点评):
在电梯安全讲座里有,我个人认为也是科学的:靠在角落里,双腿微曲,落地的一瞬用腿缓冲直到坐到地上,尽量保护内脏和脊柱不受伤害。

网友:
这个速度是相对于地面的,假设你往上一跳,还没落下来电梯就着地了,然后你再落到电梯上,可是,重力势能又转换成了动能,而空气阻力很小,也就是说你的最终速度和你不往上跳的速度一样。从数学上讲可以减小伤害。但是从工程上或实际中是没有意义的。新浪军事里有个神贴:利用失重现象宇航员也许就不会死。2002年发的,直到去年还是置顶的。和这个问题很相似。现在搜一下应该还能出来。

网友(点评):
军长大侠懂得还是蛮多的啊

网友D:
我遇到过电梯坠落,从4楼掉到2楼,停住了,捡了一命。电梯里静的没人说话。

网友(点评):
大侠好厉害啊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电梯坠落,从4楼掉到2楼,停住了,捡了一命。电梯里静的没人说话。

安全钳动作,运气好,电机手动能复位,要是卡得太紧,还得架葫芦拉。一般电梯出事都是超载,抱阐失效,再严重就是安全钳失效(没调整好)。
真遇到这种事,最好的方法是躺在地板上。如果真的在最后一刻跳起来,估计就是挂得最早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