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黑盒是不是冲压出来的?

楼主(2013-11-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小黑盒是不是冲压出来的?表面是黑色的,是什么喷涂工艺呢?

谢谢社友们。

网友A:
折弯+点焊,表面静电喷涂黑漆?

网友(点评):
没看到帽檐,冲压模具做的比较像

网友(点评):
不是焊接的,冲压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点焊,表面静电喷涂黑漆?

没有焊接的痕迹啊

网友B:
冲压,看颜色应该是喷涂了黑色哑光漆,不是发黑处理

网友:
表面喷漆处理

网友:
拉拔,切边

黑镍电镀

网友C:
冲压,黑色的喷塑烘烤也可以

网友(点评):
冲压是肯定的。至于颜色,可能是喷漆,可能是电泳。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看颜色应该是喷涂了黑色哑光漆,不是发黑处理

能不能看出来是静电喷涂?还是煮的?或者是直接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黑色的喷塑烘烤也可以

能不能看出来是静电喷涂?还是煮的?或者是直接喷漆?

网友D:
拉伸--切边--喷漆(表面有突起的点)。

网友:
明显是冲压嘛,至于喷漆,小弟就不了解啦

网友:
支持10楼的,量大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伸--切边--喷漆(表面有突起的点)。

能不能看出来是静电喷涂?还是煮的?或者是直接喷漆?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就是很简单的拉伸冲压,塑料件就是注塑。

网友:
喷塑涂层厚,油漆应该薄些

网友:
冲压+电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看出来是静电喷涂?还是煮的?或者是直接喷漆?

不一定,直接喷漆也能喷出来这个效果的,履带板喷漆就是直接挂漆室。也能弄出来这个效果。你这个东西有点像电机的那个接线口盖子

网友:
拉伸+喷塑

网友:
我们上次做了一批钣金件,是镀的黑锌,可以达到这个外观

网友:
冲压件加上喷漆

网友:
应该是磨具冲压,表面电泳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