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料圆导轨不圆,导致卡

楼主(2013-11-14):
司有一台设备 ,放料装置其最大重量为1。5吨在一水平圆形导轨上,直径为3.5米。装置上有三个点(图中画出2点)在导轨上滚动移动,由于导轨不是很圆,导致在不圆处容易出现卡,电机运行速度每分钟6转左右,方向顺时针。现在其中一点处安装弹簧,并加装滚轮,当不圆处时弹簧可以自动伸缩而不受垂直方向的力,请看附图,是否可以,请指教,多谢

网友:
有心给你些意见,没能看明白什么意思。不过放掉卡死方向的自由度,形成张力的贴合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A:
正方块代表放料装置吗?不知道你的料滚动速度如何,如果速度快不建议,你的料会抖动。
还有楼主最好再加一张图,用箭头标一下转动方向,这样大多数坛友就能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方块代表放料装置吗?不知道你的料滚动速度如何,如果速度快不建议,你的料会抖动。
还有楼主最好再加一 ...

是的正方块代表放料装置,料应该不会抖动电机转动速度很慢的,大概每分钟6转,方向是顺时针方向转。

网友:
想起火车掉头的那个视频了。。。但愿有帮助。

网友B:
这样看得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得清楚点

多谢

网友:
为什么不想着修整导轨不圆处呢?还是就希望导轨不圆?

网友(2018-05-11):
把整个导轨做成整体,立车找一刀多省事,,
还有就是支撑的位置基本上是在直径上还是弹性体,我感觉这种布置容易被卡死能不能把2处支撑改成3处三角布置,也没什么依据就是感觉这种布置不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