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行星马达,水下工作是否可行?

楼主(2013-11-14):
在不考虑挖掘机其他部分的情况下,行走马达在水中最大的潜水深度是多少?行走马达的浮动密封对潜水深度有什么影响?请各位大侠踊跃参与!

网友:
好像记得看过一篇论文,如果只是水的话,没多大问题,就怕含细砂浆的水,进入浮动密封圈没几下就破损了。后来在壳体处加装了一套机械密封装置后就可解决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加装机械密封装置?这里是要动密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加装机械密封装置?这里是要动密封的

怎么加装我不知道,但机械密封我很了解,一个动环一个静环,一个材质是石墨一个材质是碳化硅或陶瓷,就是一软一硬的材质在旋转时可密封

网友:
找到原论文了,是《工程机械》上的一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装我不知道,但机械密封我很了解,一个动环一个静环,一个材质是石墨一个材质是碳化硅或陶瓷,就是 ...

如你所述,这种动密封的密封性能怎么样?能否承受4Bar的外界水压作用?它的最大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述,这种动密封的密封性能怎么样?能否承受4Bar的外界水压作用?它的最大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是多少 ...

承压没问题,这种密封我在高压压缩机上用过,国外品牌有约翰克兰,博格曼,国内有自贡密封等,你自己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