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转角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3-11-14):
槽侧壁粗铣后,单独加工转角,转角处编程用的是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究竟有何区别?本人小白,请教各位予以讲解。

网友A:
如果转角半径等于刀具半径就走直线插补,如果不是就要圆弧插补。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角半径等于刀具半径就走直线插补,如果不是就要圆弧插补。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那加工精度上有区别吗?

网友B:
差补指是用一条指令同时控制两个轴或多个轴。
直线插补就是只能用于实际轮廓是直线的插补方式,如果不是直线,可以用逼近的方式把曲线用一段段线段去逼近,从而每一段线段就可以用直线插补了。
圆弧差补就是在二维平面内,两个轴走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补指是用一条指令同时控制两个轴或多个轴。
直线插补就是只能用于实际轮廓是直线的插补方式,如果不是 ...

那么,转角精度要求不高用直线插补,用直线逼近圆弧;要求高的话用圆弧插补,用圆弧逼近圆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转角精度要求不高用直线插补,用直线逼近圆弧;要求高的话用圆弧插补,用圆弧逼近圆弧

是这个道理,所以圆角半径有两种标法,一种是R**,这种方法不控制圆弧的轮廓误差,只要轮廓在尺寸公差范围内即可。另外一种是CR**,这种方法除了轮廓要求在尺寸公差范围内,同时对圆弧的轮廓点相对理论轮廓的偏差也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道理,所以圆角半径有两种标法,一种是R**,这种方法不控制圆弧的轮廓误差,只要轮廓在尺寸公差范围 ...

多谢了,以后有加工上的问题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角半径等于刀具半径就走直线插补,如果不是就要圆弧插补。应该是这样的!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加工精度上有区别吗?

直线跟圆弧插补都是相对刀具的中心来讲的;你加工的是内槽圆弧,所以圆弧半径一定时只能用半径比其要小的刀,最多只能取半径相等的刀,这是个临界点,所以用的是直线插补(刀中心走直线),由于刀具宽刚好等于你要的半径,所以就不用圆弧,这样得的圆弧就是道具的外圆的投影一样,所以不考虑别的话应该很准;而刀具半径小时按圆弧插补编程的话刀具要走圆弧,圆弧也是用最小单位长度的直线逼近而已,所以在这里我感觉用半径等于要求圆弧时的刀具走出来的精度是最好的。(另外,以后编铣内槽的程序时只要刀具小于你要过渡的最小圆弧时你就按要的外轮廓编程就行了,就是是直线你就走直线插补,是圆弧就走圆弧插补)(这只是我大学学到和理解的,对错请你自己也想想以免对你产生误解。还有如果难理解你就用大墨笔来当刀具,白纸做工件,自己加工去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