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朝工业机器人方面发展要学习些什么知识?

楼主(2013-11-14):
我觉得随着中国劳动力逐年的减少,以后大量机器代替人劳作肯定是趋势,想朝工业机器人方面发展要学习或具备什么知识?求各位指点!

网友:
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工业机器人一般是研究生课程,机器人是冗余自由度的空间机构,主要是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高等机械原理 机器人机构学 机器人运动学及动力学,机器人几何学,李群李代数,旋量理论……几个重要的力学学科不必多说再加上刚体 多刚体系统动力学 高等动力学 矩阵分析,数值分析等等许多许多都是必要的,如果你现在时间充裕的话,好好学数学 ,微积分,复变函数积分变换,闲心代数,理论力学……,当然还有控制理论,说白了难得就是数学,力学,基础扎实了对将来的动力学分析机器人坐标 运动学方程,什么牛顿欧拉,拉格朗日,凯恩动力学方程就轻松了,有兴趣了再学学adams matlab之类的。计算力学可以现看看辛数学。以上只是从动力学分析方面说的,控制方面和大多数控制专业类似。
说的好像有点啰嗦,

网友(点评):
看推荐的这些资料,没有几年怕是难啃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业机器人一般是研究生课程,机器人是冗余自由度的空间机构,主要是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高等机械原理 机器 ...

楼主,你对机器人很熟悉,能介绍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如果做结构,那就多学现有的,关节设计,伺服,传感 液压气压 减速器… 如果做分析,就是数学 力学了,矩阵分析得会,这个不是图纸上看的到的,先看看这方面的论文,体会体会 控制系统不做,所以半知半解,不敢多说

网友B:
要看是你往机械方面发展还是往控制方面发展,机械的话起初是要多看多想,把现有成熟的机器人内部结构特别是细节部分,这些需要经验积累,然后再高级的设计机器人的话就要强大的数学知识支撑了。而控制的话对机械细节会了解少一点,但是机器人运动学是一个必需的知识,而且学深了就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一般人玩不了,楼主有兴趣就得好好下功夫了。

网友(点评):
的确 静力动力学分析也是控制系统设计的基础,就是搞算法也得明白,就机械方面来讲,多数公司分机械分析师和机械设计师两个职位,把运动和结构设计分开了,毕竟价钱不一样,所以如果作为职业发展就得考虑方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你往机械方面发展还是往控制方面发展,机械的话起初是要多看多想,把现有成熟的机器人内部结构特别是 ...

楼主,我是做激光机床的,对工业机器人很感兴趣,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些关于机器人的详细资料和图纸去学习,入门很难。

网友(点评):
哪里高就?光电行业难混,做激光设备的还好点吧!直接面对现场激光加工工艺的问题,这是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做激光机床的,对工业机器人很感兴趣,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些关于机器人的详细资料和图纸去学习, ...

你说的楼主是我么?我就是做机器人的。机器人网上有很多资料,不过都是比较概略的东西,要详细的资料比较难找,你要详细的图纸的话就更难了,一般是得去买,而且买到的图纸还是比较落后的,是国产的设计图纸,大概的外形有,但是很多细节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到,要拿到国外成熟机器人的图纸基本不可能,是机密中的机密啦。你可以找一些业内人士多聊聊慢慢了解下。提醒一下,国内做机器人的很多很多,但是做得好的很少很少,因为设计太浮躁,没有考虑细节跟长远的东西,真正做得好的机器人都是要静下心来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测试跟验证的。
激光机床也算是机器人的一种吧,机床本身就是一个XY或者XYZ的机器人,有的还把激光头放在六轴机器人末端,但是激光切割的核心是激光头,据我所知国内跟国外差距也比较大。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激光机器人吧。
多逛逛网络交流下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了大家的评论也了解了一点,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了大家的评论也了解了一点,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总结来说,如果是真的想做机器人,那在学校学的理论都只是铺垫,真正学东西是要在实践中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