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集成块设计对不对

楼主(2013-11-14):
帮看啊

网友:
标上各阀口的位置比较好看

网友:
好像油口没有锪沉孔啊!

网友:
大体看了一下没细看,最好标上PTAB方便别人加工和检查,你D-D截面的那个控制孔碰螺栓孔了,你检查下。主视图没用的孔不用画,而且多了一条中心线。每个圆都要有中心线。后视图有一条中心线也不对。

网友:
像楼上说的,你要是不想锪孔没关系,但是你自己要想什么工艺才能答到平行度要求不渗油,另外你的沉孔没表示出来,缺视图,尺寸一个没有

网友:
你这个油路不需要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