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放置,人工做工作量很大,如何实现自动化?

楼主(2013-11-14):
有一款常用零部件为铆钉铆接,长久以来都是冲孔之后,人工放置铆钉,工作量大,能否有什么办法实现自动放置铆钉的。

铆钉为环状布局。

孔部定位,铆钉供料,铆钉抓持及放置方向,都是问题啊。

网友:
参考下枪支弹夹结构,类似子弹对准孔下压安装铆钉,可能是一个思路。O(∩_∩)O哈哈~

网友(点评):
刚看完机关枪的发展史纪录片,由此关联到兄弟的问题。

网友:
看了下,半自动里人工的部分都是两手拿着板子定位,铆钉都是直接冲头上料?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铆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2MzgwNzIw.html

网友:
要放入铆钉,先得知道要放到什么样的工件上吧。钢板?还是布料?是一张还是两张,还是?

然后,还得看铆钉是长得啥样儿的吧。圆头?扁头?长的?还是短的?

还是上张图片实在。。。

网友A:
给张图吧,大侠

楼主:
冲压件,板厚3,孔为φ6.2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张图吧,大侠

冲压件穿上图片了,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网友:
专业制造插钉机

网友:
可以问问震动盘的厂家。

网友(2017-11-16):
改成焊接可以实现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