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主离合器踏板踩不下去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楼主(2013-11-14):
车着,但是离合器踏板踩不下去,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请问是机械离合器还是液位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机械离合器还是液位离合器?

是液压的,谢谢

网友:
主泵单向阀、管路堵塞,脚踏板上方铰接孔磨损移位,脚踏板主泵调整螺丝“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