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PI),方通(SP),角钢(L),槽钢(C),实心钢筋(RB)的选用

楼主(2013-11-14):
          我现在从事钢结构方面不久,有一些疑惑:圆管(PI),方通(SP),角钢(L),槽钢(C),实心钢筋(RB)在截面积相同情况下,那种材料跟牢固?选用时该注意什么,普遍的经验来看怎么选用呢?希望有了解的社友说说,最好能有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A:
窃以为钢结构所承受的载荷是要分类的,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对承受扭矩而言,圆管是最好的;承受弯矩的时候,工字钢H钢是比较好的;做桁架结构,角钢槽钢比较好,当然了,空间桁架,比如高铁车站,很多都是用圆管的。

闭口虚心截面承受扭矩比较好,但是不好做连接,而开口截面,在上面打孔啊安装点东西什么的都很方便。

只了解这么多。

网友:
选用跟受力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钢管截面各方向的受力能力一样,适用于受力方向不稳定,会经常变化的结构。方钢、槽钢、角钢受力具有方向性。截面积相同情况下,钢管受力都比圆钢好(除非钢管壁厚太薄)。当然,以上都是对单件受力来说,对整个桁架结构,还要考虑占地空间、材料成本、加工。材料成本好像是方钢>钢管>槽钢>角钢>圆钢。槽钢、角钢可以用螺栓连接,加工只需切断、制孔,加工成本很低。而钢管、方钢连接用到大量的焊接,焊接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钢结构所承受的载荷是要分类的,在同样截面积的情况下,对承受扭矩而言,圆管是最好的;承受弯矩的时 ...

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