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新人求指导,如控制工件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3-11-14):
如题,小厂,求指点,45钢和304不锈钢表面光洁度如何控制,厂里做的不如别人做的亮,机床大概需要多少转速,哪种刀具。。求大神指点

楼主:
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A:
45钢 光洁度很好弄
 用机夹刀  转速打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 光洁度很好弄
用机夹刀  转速打快点

试过了。。没有用。。就是没有外面做的光洁度好,别人做的发亮。。还有车平面的时候,要到圆心的地方起毛

网友A:
你是数控车床  还是普车,数控的话可以恒线速控制 就不起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数控车床  还是普车,数控的话可以恒线速控制 就不起毛了

恒线速度控制?没听过,国产的数控车,都没看到说明书有这个功能,用的是清华数控的系统

网友:
我干了8 ,9年数控还没听说过有清华数控。。汗 。。
304不锈钢光洁度应该很好车啊,45号钢调质后再车光洁度比较高。车端面需要用恒线速控制
精车时尽量把转速打高,用R0.8的刀粒

网友(点评):
主要是刀磨的太差了

网友:
关键是刀粒,试试三角形半精加工刀片TNMG160404,瓷金刀片,18元那种。

网友:
金属陶瓷,2000-4000转速,余量放0.3单边,刀尖0.2,切速0.05-0.1,油冷,表面粗糙度3.2以下。

网友(点评):
你是神仙啊,都不知道人家工件尺寸就乱给转速。人家直径100你也2000~4000?你确定人机床能开这么高转速吗?

网友B:
转速打快点,用金刚石道具,就是俗称的霸王刀!求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打快点,用金刚石道具,就是俗称的霸王刀!求威望!

成本高么?金刚石刀具?

网友C:
45#加工,精车时转速要高,吃刀量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加工,精车时转速要高,吃刀量不能太小

国产床子,也就能到1500转,精车在1MM左右,比如车平面,80的圆,到中间会起毛。。如何解决?现在试过好几种刀具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