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MC求助,看图

楼主(2013-11-15):
为什么有的机床有整理有的没有,还有就是9000以后的程序,在没加锁的情况下打不开怎么回事,有的机床有EXE文字选项有的没有这个改哪个参数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有的机床打到单段,没法跳步,只能加上/跳步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整理,扩展文字看参数113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机床打到单段,没法跳步,只能加上/跳步

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整理,扩展文字看参数11315

怎么释放内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整理,扩展文字看参数11315

找到了 3202 #2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