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及圆环的折边

楼主(2013-11-15):
附图是意大利人给的图纸中,关于圆盖及圆环折边的部分图纸,我只列出了一部分,直径、折边高度不一的还有很多,板厚一般都是1.5和2mm。材料全部是不锈钢。批量都是个位数。
P6、P7是老外的照片。
P6是一个设备的盖子,它的圆周有一个压痕。
P7是一个料斗的筒身,它的沿口即有径向折边,也有轴向折边,那个轴向折边与圆及圆环的折边是不是相同的设备做出来的?他们应该是用一种专用设备做出来的,而且我想可能加工的时候还不用定心,应该不是我们常见的定心旋压。可是我苦思冥想也想出来到底是个什么设备。
咱论坛上见多识广的人多的是,故在此寻求帮助。

网友:
百度:做角铁法兰或轴流风机外壳的厂家。都可以生产。人家厚都是3以上。你的没问题。

网友A:
看照片P6圆周压痕,这个是不是压模压出来的?P7照片LZ应该问的是筒翻边?具体什么样可能我没理解到,像薄板大圆筒翻边一般都是卷圆之前边折一R角边再卷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P6圆周压痕,这个是不是压模压出来的?P7照片LZ应该问的是筒翻边?具体什么样可能我没理解到,像薄板 ...

肯定不是冲压,因为东西很大。
旋压的话应该也不是定心的旋压,因为那样需要模具,规格很多种的。老外肯定有什么高招。

楼主:
看似简单的东西,但是看来国内遇到的人还是少啊!

网友B:
应该是大模具冲压出来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也许能遇到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大模具冲压出来的

盖子最大有2米多,应该不是模具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子最大有2米多,应该不是模具压的。

我们这边做的风机集风罩有1300的就是用模具冲压拉伸的。

楼主(2013-12-19):
老外肯定不是冲压的。盖子边有一黑印,明显是滚出来的。但不知是怎么滚的。
最大盖子直径2.2m,怎么压呢?而且我们做的东西偶尔一件,而且型号规格众多,不象风机批量生产,不可能是开模具的。

网友C:
批量小的话就用结实的木槌在有原口的铁墩上就能敲出来

网友(2014-02-28):
引用 楼主:
老外肯定不是冲压的。盖子边有一黑印,明显是滚出来的。但不知是怎么滚的。
最大盖子直径2.2m,怎么压呢? ...

感觉还是旋压出来的。有数控旋压,可以调节外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量小的话就用结实的木槌在有原口的铁墩上就能敲出来

折边应该有平整度要求。
我碰到一个桶盖(201,t=0.5)就是这样的,内翻边180°压成死边,要求不起皱,压平,内外圆都要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