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工艺会破坏金属的性能吗

楼主(2013-11-15):
如题,今天和同事在讨论我们分管的两种机型的防锈处理,我这边的机型的零件一般都是镀锌 他那边的是发黑处理 然后他说镀锌会损害到金属的一些性能 如强度之类的 请问有没有大侠能够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网友:
用什么材质的啊
没听说过会有影响哦
不过发黑的防锈效果没有镀锌好,但是价格便宜

网友(点评):
发黑时间长了没油了就生锈的。。。。。。。。。

网友:
发黑处理的氧化膜致密度不好界定,发黑处理质量良莠不齐。
镀锌不会损害金属的性能,高压电力铁塔就是热浸锌(镀锌一种工艺)防腐,在野外几十年如新。
只是镀锌金属在焊接时,要严格除掉焊接部位附近的镀锌层,不然对焊接极为不利。

网友(点评):
大侠 请问一下 高强度螺栓 即10.9级以上的螺栓 表面处理一般不采用镀锌吗?

网友(点评):
问‘度娘’有一大堆镀锌高强度螺栓信息。

网友:
镀锌温度一般在450℃,如果没有达到金属的相变温度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点印象,于是搜了一下
镀锌可能会发生“氢脆”

网友:
一般来说,外部零件镀锌防锈性能好一些,非淬火件性能没什么影响。

网友:
镀锌可能会发生“氢脆”

网友A:
这个我倒遇到过,是做一个大众汽车冲压件,材料65Mn 0.4厚,成型热处理后韧性都很好,可是做完达克罗(有点类似热浸锌)处理,出现氢脆,这样看类似镀锌处理多多少少是会影响到材料的性能,但我们通过其他方法倒是避免解决了。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是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啊?

网友:
热镀锌会影响材料性能,常温镀锌不会对材料产生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 能不能向小弟详细说一下原因吗 还有 大侠 请问一下 高强度螺栓 即10.9级以上的螺栓 表面处理一般不采用镀锌吗?

网友:
瞎扯吧,表面特性会有微观上的变化,整体不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遇到过,是做一个大众汽车冲压件,材料65Mn 0.4厚,成型热处理后韧性都很好,可是做完达克罗(有点类 ...

改处理工艺和调整模具,还有你说的10.9级螺栓现在处理好多都用达克罗或者美佳力,防腐能力比电镀锌什么的强很多。

网友:
发黑件时间长了,容易生锈,镀锌较好,还美观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 但是貌似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有 9 9 8大侠解答,我们就只在参与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