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3-11-15):
各位 大神 请教下,我需要在圆管上加工旋转的槽(类似转角气缸的90°转轴),请问需要用什么样的加工设备,工艺

网友:
4轴,数控加工啊,或者分度铣

网友:
带动力头数车或立加+4轴

网友:
看这槽,可直接数车或加工中心带四轴

网友:
最好有个图,普通铣床加分度头,螺旋槽加挂轮。

楼主:
如图示
四轴,那加工费估计蛮贵了

网友:
数控分度头,,,,,或者两次加工,,,,

网友:
立铣上用分度头,搭挂论让拖板进给时分度头旋转。这是普通铣床的基本功能。
去书店买或从网上下载一本铣工工艺学,读一读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网上搜索了下蛮多的。
PS。 搜到一个叫 党员干部网络学习中心  的网站,发现图书好多啊。可惜看不了

网友:
这个简单,我们上次加工一个旋转180度的,不知道你这个工件的长度质检,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小,直接把它的角度算出,头部做一个同样角度的铁块固定在一起,这样直接一铁块为基准就可以加工了,你还可以用分度头,我们这边的是炮塔铣,不知道你们的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