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C型槽钢选型计算

楼主(2013-11-15):
菜鸟一只,想请问如图中的简化模型,我在选用C型槽钢和布置间距时,要进行哪些方面的计算,求指教!0 E% O8 x; T: }

网友:
也可以考虑下工字钢

网友(2013-12-24):
应该是与所受的力、最长有效距离、截面积、材料屈服强度有关,就是强度校核吧。我也不记得了。材料力学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