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省力机械300例中的机构求大侠解疑

楼主(2013-11-15):
麻烦大伙给看看这种图怎么解读,最好能详细点,第二张图是对应的机构简图,主要是第一张图看不懂。

网友:
第一张不是电气图吗?楼主学过机电传动控制么有?学过就应该能看懂的

网友(点评):
木有啊,你能简单说说吗?

网友(2016-09-06):
这本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下图是实物图,上图是电器原理图。
看到两个个行程开关没?
电磁阀通电拉动,碰到行程开关,断电,弹簧作用拉上去,碰到行程开关,电磁阀同电,如此往复。
上图解释:
按下启动,r1 通并保持,使得电磁阀通电,下图拉动向下,LS1常开闭合,R2保持,电磁阀断电,当碰到LS2 时LS2断电 保持常闭状态,电磁阀通电 ,R3为过渡继电器 ,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