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片无防松作用?

楼主(2013-11-15):
按照以往的经验,弹簧垫片一般与平垫片一起使用起到防松作用,为什么在这本资料里明确提出弹簧垫圈起不到放松作用?

网友:
国产弹垫几天就变平垫了。。。不过好的弹垫+平垫组合是能起到防止松动并不损坏零件表面的作用。

网友:
书本严重了 难道与螺栓配合的面都要达到密封条件?

网友:
只能说防松可靠性不如后面三种吧,肯定有防松作用的,简单易用成本低。

网友:
都是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
国产的弹垫确实质量不好,有些材质都有问题。

网友:
弹簧垫圈就是防松用的,这点不用质疑。至于防松效果,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其他方式。

网友A:
图上是不是只有弹垫没有平垫?

网友(点评):
貌似写书的人通常不用平垫的

网友:
材料问题 材料不好达不到效果反而是有助于滑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是不是只有弹垫没有平垫?

是的,不垫平垫,零件当然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嗯,就是想说这个,我以为我看错了

网友:
不垫平垫肯定会损坏零件表面,弹垫防松可靠性并不好,一般用在无振动或低速的情况下,尤其是国产弹垫,可靠性还要再低一个等级。
有振动的场合,还是用螺纹胶更好。
当然,如果振动情况更严重,还可以用施必牢螺纹或日本的一款可靠性极高的防松螺母。

网友(点评):
日本的一款可靠性极高的防松螺母 是什么螺母?能够有图或者型号

网友:
弹性垫圈,从字面上了解肯定有放松作用,实际要看你用到什么场合及弹垫的质量。

网友:
写书的人,乱来!
应该是:弹簧垫圈起不到绝对放松的作用。

网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B:
这是什么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书啊?

机械设计实践,社区里有人上传过,还可以。

网友:
弹垫一般都要和平垫配合使用的,有防松效果

网友:
咱们社区内有唐氏螺纹防松的帖子,不知道谁用过没有

网友(2013-12-23):
弹簧垫下面垫有平垫圈,能起到一定的防松止退的作用的。但要说专业的止退机构还是后图两个方式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作用肯定是有的

网友:
就是放松的啊

网友:
我认为弹垫的作用是增大螺纹轴向摩擦力,在一些震动和冲击场合弱的机构上起到防松作用。哪位大侠能否把机械防松的方法都一一例举说说,在论坛里引发一次防松热潮。

网友:
弹簧垫片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当弹簧垫片在螺母松开时应该折断!并且有色金属和铸铁表面不允许用弹簧垫片!!

网友(点评):
弹簧垫圈一般使用弹簧钢制成,具有较高的屈服强度,为什么会折断,请解惑??

网友:
我想图片的意思就是不垫平垫只有弹垫就会起到反效果。

网友:
通常情况下,M8,8.8级以上是的螺栓不用弹垫,因为扭矩足以让弹垫失效

网友(点评):
其它的还是要用的,但要和平垫一起用

网友(点评):
猜的吧,有没有对比过数值??

网友:
现实中弹垫能起到防松作用,去松带弹垫的螺母开始那一下都比较费劲的,只是弹垫防松的原理众说纷纭而已,弹垫越大起到的防松效果越好,至于那些小弹垫我觉得材料太水了,所以不妨松!

网友:
呵呵,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中国的书经常出这种问题,很高明啊

网友(2014-02-13):
日本书里也这么说的

网友:
那是因为下面没有平垫,弹垫下面垫了平垫,如何会损坏工件呢

网友(2014-04-19):
本来都是配套使用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平垫  你的书哪里买的

网友:
弹垫是用来防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