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字怎么弄上去

楼主(2013-11-15):
客户要求:全部加工好后先表明抛光,再去喷涂(绿色)这都没问题,关键是这个壳体外表面要刻那几个字而且要红色,这个怎么处理呢?求教高人指点

网友:
能不能用刷子涂上去啊!

网友:
看着字体都是细线条。推荐移印。换句话说就是盖章。

“注意安全”,用平面章;侧面用弧面章,同步滚印。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没接触过这样的,只接触过一色的

网友(点评):
度娘的视频里敲“移印”,就怕你看不过来。

网友(点评):
一个字一个颜色都没问题;空心字内外圈不同颜色也没问题,同一个地方多盖几个章而已。

网友(点评):
刚去百度上找能做的厂商了,解决了,5套400元,非常感谢Cavalier大侠

网友(点评):
一点要注意:跟外发厂谈之前,先准备好一盒将来要用的油墨送给外发厂做测试用。油墨的粘度不同,章的表面材料和表面处理应该有所不同。否则,印出来的字变成空心就很难看。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用移印工艺。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电腐蚀,不会破坏原件表面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表面先喷涂,之后再印字的,腐蚀的话应该会吧表面的喷涂破坏掉吧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表面先喷涂,之后再印字的,腐蚀的话应该会吧表面的喷涂破坏掉吧

网友:
学习来了。移印~

网友:
用丝网印刷啊。。想怎么印都行。

网友(点评):
网印,圆柱面是没问题,但上面的“注意安全”,一般的网版应该放不进去。。。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用滚轮的字吧,滚着走。

网友:
激光打标机能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