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怎么加工,做怎样的工装

楼主(2013-11-15):
大虾们看看这个地方怎么加工,做怎样的工装,红圈处。谢谢社友。

网友:
建议单独做个工装加工这个位置

网友:
楼主说个明白,
是单件还是批量,
孔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批量产品,要求先不用管,我想知道方法

网友:
有万能分度头没有,应当可以搞定。

网友A:
利用已经加工的孔定位做工装,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赞同,给客户做过这样的夹具,不过他们的产品是铸铝,用气缸压住的,你这个可以用油缸或者锁螺丝,以加工完成的孔位基准

网友:
做一治具針對那個位置加工~

网友:
要求高,设计做夹具,
要求低,电焊搭夹具,
根据要求做定位,

网友B:
是汽车压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汽车压盘么

制动器的支撑

网友:
车床夹具

网友(点评):
楼主就是问的夹具具体是什么样的?能说的具体点吗?最好贴个图,再对着图解释解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做个夹具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夹具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楼主,个人觉得如果批量不大的话,先做个靠模板,将工件通过螺纹连接拧到靠模板上,然后通过正弦规夹持靠模板,通过调整正弦规的角度,保证钻头钻下去时对应的工件斜孔面为平面,这样就可以加工出来,不过这只是针对批量不大的情况,毕竟调整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上分度头  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已经加工的孔定位做工装,应该可以加工。

正解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呀,批量怎么样,精度要求怎么样?

网友:
利用旁边的已加工好的精度高些的孔做定位基准,用正弦规的方法将待加工表面放置成水平,可做一个夹具和V型块配合

网友:
在现有孔里,找几个位置度及公差要求最高的孔作为定位基准,做个工装,实现加工面与钻头垂直,即可。

网友:
用普通铣床的分度头就行,钻床做个工装就行,要是批量大就再做个铣床工装,用平面上的孔定位。

网友:
见识了,如果楼主找到加工好方法了,求上传图片分享一下加工过程。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钻模搞定。
要求高的就是单斜孔双斜孔的工装+找正定位

网友(点评):
能贴个图么

网友:
工装啊必须的

网友:
可以搁在调节角度平台的夹具上,我厂就做了几个,很好用的,铣斜面啥的,很方便,也很通用

网友(点评):
能贴个图么?谢谢!

网友:
可以做个工装

网友:
可以用加工好的孔做定位,在放在卧式分度头上,定好位可以批量生产,不过这方法只是针对单独加工一个斜孔

网友:
将铸件立起来加工各个平面(卧铣),然后再转一个角度不就加工有角度的凸台了吗,至于侧面的凸台,只有平放了。

网友:
做个夹具,单独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已经加工的孔定位做工装,应该可以加工。

同意楼上的,看你那几个已加工孔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