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片与铣刀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5):
车刀片与铣刀片有什么区别?高手帮忙一下说说!

网友A:
铣刀和车刀有很大区别。下面就以立式铣刀为例,立式铣刀是没有刀片的,只是在下端面有主切削刃侧面有副切削刃,型状像钻头,但是铣刀的下端面不是尖的而是平的,还有一种是端面铣刀和立式铣刀相似只是下断面直径特别大,端铣刀下端面是可换的刀片;车刀的刀片比较大比较厚,大都为硬质合金刚。铣刀和车刀材质不相同,普通的铣刀一般采用硬质合金刚作刀片,比较好的铣刀用高速工具刚的还有更好的,它们的热处理工艺也不相同,往往铣刀刀片的力学性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和车刀有很大区别。下面就以立式铣刀为例,立式铣刀是没有刀片的,只是在下端面有主切削刃侧面有副切削 ...

这个我在百度上看到了的,但是我觉得不够细解,根据刀片上的代号如何看得出来车刀片与铣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