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装配体中如何实现top-down设计?

楼主(2013-11-15):
solidworks在装配体中如何实现top-down设计,最好举个例子,用简单两个零件。

感谢舍友。

网友:
你说的可是在装配体状态下,编辑零件? 直接点零件编辑就可以了, 不用退出找单个零件。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 你搜一下自上而下设计

网友:
简单点就是尺寸关联,比如两块板,孔位对准了,其中一个位置大小变化了,另一个跟着变

网友A:
图片发不上去,直接讲就是在装配体状态,点零件就可以看到有个编辑零件选项,点进去就可以编辑零件了,其他零件就会呈现,透明模式,不如说,你想对一个零件挖孔,和另一个零件的孔对上,你可以在那个零件里点编辑,在对应面上建立草图,用投影,就可以在那个零件上挖出对应的孔。这种适用于在有参考的零件上实现相关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想了解的是再装配体中不要先插入零件,而是先建基准面、对应关系等。

网友(点评):
在工具栏里有个新零件,你先点一下再建立就可以了,效果和那个一样

网友:
零件7本来是没东西的,都是基于零件6上画出来的。这种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我改了零件6孔的大小,那手柄直径也会跟着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不上去,直接讲就是在装配体状态,点零件就可以看到有个编辑零件选项,点进去就可以编辑零件了,其他 ...

你看下,建立出来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