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对挤出机的影响

楼主(2013-11-15):
请问各位:挤出机一般用的是电加热,听说电磁加热会比较省电,成本低。但是不知道电磁加热会不会损坏塑料性能?
求教高手!

网友A:
改进后热惯性小控温更精确,怎么会损坏塑料性能?现在为了节能有很多挤出机都改成电磁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后热惯性小控温更精确,怎么会损坏塑料性能?现在为了节能有很多挤出机都改成电磁加热了。

高手,电磁加热会比电加热剩多少电?电磁加热贵吗?

网友(2014-01-22):
同求电磁加热省电率,价格,

网友(2014-07-04):
塑料挤出机螺杆热能来源有两方面,初始预热时,完全是电能转化成热能.当正常生产时,挤出机机筒热能来源包括螺杆自身与塑料的剪切,塑料与机筒壁的磨擦生热,能及外部电热.但前者占70-80%甚至以上,外部电热只占到百分之三十不到.因此在挤出机省电节能方面,电磁加热实际意义不是特别大.

网友:
正好请问下:电磁加热究竟有没有对人体辐射?

网友(2015-09-14):
5楼正解,电磁加热只有在非工作状态下节能,只要挤出机工作起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相反挤出机工作时温度一般会比设定值高,要考虑的是冷却的问题,电磁加热会影响散热冷却。

网友(2016-04-20):
5楼正解,对于管材设备板材设备意义并不是很大,国外有的还限制使用,主要就是电磁辐射的问题;对于带水造粒就非常有必要,在短时间那加高达400多度并且要维持住,也就是说要连续加热,用其他加热方式就不行了,由于内部有水不停的冷却,也就不需要外部冷却了,

网友(2018-10-15):
收获满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