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减速机,摆线,行星,蜗轮蜗杆?

楼主(2013-11-15):
这是什么减速机,摆线,行星,蜗轮蜗杆?

网友:
找一本SEW减速机资料看看,多半是齿轮减速机。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8224cda983d049649b665864.html
到这里看一下。

网友:
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

网友:
sew R系列硬齿面圆柱斜齿轮减速机,无锡良浩传动有。

网友:
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江浙,上海那块有很多厂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8224cda983d049649b665864.html
到这里看一下。

谢谢您介绍,小弟有点概念了

楼主:
另外请问各位,R型和RV型那种类型的减速机更适合做长时间不规则转动?我需要连接伺服电机,最大转速1500RPM,力矩15N.M, 减速机转速比要求5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