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开口大小一致,但开口处螺母清晰度不一致。怎么理解?

楼主(2013-11-15):
有一个阀门以5Hz的频率开关。流过阀门的流体是水。阀门附近有一个螺母。从阀门下方观察,当阀门打开时,可以看到这个螺母。阀门的动态过程为全开全闭。
现在用视频摄像头采集图像。发现两个时刻的阀门开口大小差不多,但螺母的清晰度不同。
这说明了什么?
请大侠赐教!在此先谢过。

楼主:
是否可以做如下理解——
两种情况下阀门开口大小相等实际是最大开口大小相等。此时两种情况下的光通量相等。螺母的清晰度是以最大开口时刻为基点,相等时间段的光通量积分。
螺母清晰时,最大开口时刻前后开口变化缓慢,光通量变化也缓慢,因而处于高位。不清晰时,最大开口时刻前后开口变化剧烈,光通量变化也剧烈,因而处于低位。
下图为示意图,曲线可以表示开口大小或光通量。

网友A:
大虾,这与你控制系统有关系,还要看你采样过程的准确性,

举个例子,反复开关的阀门,未必每次都开到位,可能你没有注意这个,觉得开到位了,想保证每次开到位,就要上一个检测系统,即保证开关信号都有,这才是开到位了,

另外,开到位,还有一个停留时间,这个时间不同的话,反应的流量是不同的,你必须注意这个东西,

我遇到过你类似的东西,比你这个速度高,你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阀门即使每次都开到位,但时间是不一样的,当相机速度不够的话,即‘桢’与开度时间是‘错位’的,就是你这个情况,

俺看火焰扩散的摄像机,速度非常高,假如速度低一点的话,看到的两个循环图像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反应时间的问题,

两个办法,一个是检测阀门开启,停留时间,入机,就有分析数据了,另外,提高摄像机速度,用工业机,民机别用在工业上,CCD都不是一个水平的,就像工业胶片与民用胶片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虾,这与你控制系统有关系,还要看你采样过程的准确性,

举个例子,反复开关的阀门,未必每次都开到位 ...

大侠你说得我完全同意。
目前没有团队和投入,我的能力又不够,因此只能猜。
这个视频摄像头用的是QQ聊天使用的那种,频闪灯和高速摄像机公司不同意买。
所有的关键点你都提到了,在此表示最大的敬意!

网友(点评):
我设计过这些大阀门,设计检测系统,流量系统,可以对化工设备进行完善监测,其实道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我在一个现场给人家详细讲解过这个,说的他们心服口服,属于玩熟练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