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各位点评一下

楼主(2013-11-15):
刚画了个罩子,以前没做过钣金,各位进来点评一下是否有不足之处。

分别是成型图和展开图,折弯角为R5。

楼主(2014-01-23):
这是个失败的设计,方案已经否绝。

网友(2013-11-15):
这个件够难折的了。

网友(点评):
难点没关系,能折就行.

网友:
建议去现场的折弯机是怎么折弯的,对简化设计降低加工难度有帮助

网友(点评):
我们厂里没有折弯机。

网友(点评):
做设计的,配套加工商不去看看?这种有机会还是有的吧?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看了,更复杂的折弯件也有。这个加工的话成本高是吧。

网友:
你这个要先折翻边,,然后在拼刀折四周。。多麻烦。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一个变位机,老板说侧面露着电动机不好看,让罩起来。

网友(点评):
尽量做的规则点的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圆满的呢。好多都是圆形。

网友:
目测SolidWork做的,有几个边不好折呀

网友:
与其折弯,剪裁,废料,还不如用小块拼焊

网友(点评):
是个不错的方法,焊接打磨也很好看的

网友(点评):
批量的话成本高!!!

网友:
想法很好看,效果很难看。

都费劲到这里了,怎么没搞法兰边的拼接。那一圈法兰一大堆缺口,还不如不盖。(比如上图左上角两个V型缺口太难看了。。。)

网友(点评):
正想说的

网友(点评):
同感,法兰边做成连续的,展开图就不用出了,难看加难做,钣金厂家根本不会这样玩的。

网友(点评):
也对,是我欠考虑了。

网友:
钣金加工,有它的特点,是可以通过点焊进行“拼接”的,一般拼接处大多在折弯处,外面接缝处可以打腻子,喷漆或是喷塑。你可以把一大块分割成几个小块,然后点焊到一起。另外,你的这个零件的立体图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凭直觉,感觉展开图可能有问题,你可以用废报纸剪成下料展开形状,一定要按尺寸剪,然后折起来试试。

网友(点评):
元帅高见!

网友:
楼上有搞钣金的?
这罩子很容易。
画实体抽壳转钣金展开激光下料折弯焊接缝。
楼主你只需要出工程图。

网友:
这效果图效果并不好。缺口太多。如何设计加工还要看数量再定。

网友A:
就一个简单的罩子?不怎么受力你就不用画止裂槽了吧,看着都别扭,你还不如从用板材自己从内部交错点焊一个,比着美观

网友(点评):
意思是不用折弯直接焊成?

网友:
楼主还是先多看看人家设备的防护罩都长得什么样吧。

另外,左下角的锐角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外形是跟原来形状贴合。

网友(点评):
老大,还是老老实实做个长方形的吧。内部还得多留点空间散热。说到这里,想起来了,进出风口在哪里啊?人家马达会闷死的。。。

网友:
看具体的尺寸得,搭边不一定好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简单的罩子?不怎么受力你就不用画止裂槽了吧,看着都别扭,你还不如从用板材自己从内部交错点焊一个 ...

选择性折弯

网友:
学习了,个人感觉设计的不好看

网友:
左下角有尖角的边需要辅助定位,因为这条边跟折弯线不平行。

网友B:
左上角的缺口有多宽?你们折弯设备的上模有没有这么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的缺口有多宽?你们折弯设备的上模有没有这么窄的~

这个设计太难看,准备焊接法兰盘。

网友(2014-01-20):
数量有多少

网友:
不清楚尺寸和板厚,若全拼焊的话可能会变形严重,个人建议,根据折弯机和折弯刀选择折弯处,不方便折弯的采用拼焊。

网友(2014-04-10):
量大可以考虑模具,量小考虑拼焊

网友(2014-05-19):
那几处难折的地方用焊接吧!这也就是做一两个样品还行。

网友:
这个有点难折的,我师父看见了要哭着打我的。谢谢

网友:
弄个高档点的折弯机可以检测干涉的那种,选好模具按照公布应该可以折弯的,新人飘过

网友:
展开图错误的,有专门钣金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