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加工,要求很高平面度,应该用何种材料和工艺?

楼主(2013-11-15):
请教各位

一块130*60*0.5的平板,使用哪种材料,通过哪种工艺可以加工出来且保证很高的平面度?多谢啦~

网友A:
这么薄的板要那么高平面度有何用?

网友B:
平磨估计不大好磨,光洁度要求不高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线切割 就不知道弯成什么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的板要那么高平面度有何用?

要与另一个平面贴合。。。
如果想要保证平面度厚度至少应该多少呢?塑料或金属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磨估计不大好磨,光洁度要求不高线切割吧

这样平面度最好可以做到多少呢,十丝以内可以么

网友C:
多辊校平机

网友D:
有现成的板材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辊校平机

金属材料么?平面度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现成的板材卖的

什么材料啊

网友E:
现成的不锈钢板材,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成的不锈钢板材,冲裁

塑料的话有可能么

网友F:
楼主似乎想要的是平行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似乎想要的是平行度吧!

可是每块板的加工还是要保证平面度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平面度最好可以做到多少呢,十丝以内可以么

完全可以的,如果光洁度要求高试下慢走丝。

网友:
  双端面磨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0.5厚度,切割还是冲都很难保证平面度,关键要看什么材料的,稳定而且弹性模量较小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0.5厚度,切割还是冲都很难保证平面度,关键要看什么材料的,稳定而且弹性模量较小的材质。

本来还打算用PC的,看来也只有金属可以尝试了

网友H:
        你要多少量,不知道你见过电机里面的转子没,那玩意用的是硅钢片,厚度很薄,而且上面冲了很多异性,而且不变形。
        量大的话建议冲床,量少的话,就快丝或者镭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多少量,不知道你见过电机里面的转子没,那玩意用的是硅钢片,厚度很薄,而且上面冲了很多异性 ...

就用几片,还是割一下去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