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仪表盘内的灯是统一颜色还是有黄有红有绿?

楼主(2013-11-15):
我们坐汽车时,可以看到仪表盘内不同标识上的颜色不一样(比如手刹刹住时,是红色,转弯时绿色),
问题1:那么汽车仪表盘内后面的贴片的灯,是什么颜色?是单一的,还是有红有黄有绿呢?
问题2:如果是单色的,那么显示出来的各种颜色是靠前面的面标的颜色来调整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查下双色LED,多色LED,电流不同时就能发不同颜色的光

网友:
不同的电压显示不同的颜色,依我看应该用程序的PLM脉宽调节电压

网友:
从生产物料的准备来讲,全是白色比较简单,也不用担心出错,面板由于要印刷,不同的颜色用丝网印刷的方法很容易解决,电路板上白色和蓝色的LED要比红色和橙色的LED稍贵,不过量少这点成本不算什么,面板改颜色更容易些。

网友:
汽车仪表的指示灯一般是  绿  黄  红之分的。绿色是正常指示灯,黄色 是警告指示灯。红色的是危险指示灯。具体的说。象 转向 ,安全带  电控指示灯都采用黄色。红色就代表威胁到安全和车辆性能的。比如机油警告灯 ,刹车报警灯,温度报警等等。早些时候的仪表都是小的仪表灯泡,显示的颜色是靠前面 面标颜色来显示的。现在有用LED的,多出现于高档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