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上的金属卡口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11-15):
各位 有谁知道台式机CUP上面的固定卡口是什么材料(好像弹性比较大)
* p, C2 y  u! q" e1 v能否给讲讲  材质和热处理方面的信息?  谢谢了

网友:
不是特殊材料

网友:
猜想是304不锈钢,适合做弹簧,热处理比较简单,冲压比较省力,表面不需处理

网友:
应该是不锈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