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1个刀片可以加工2000件,现在加工10件就不行了

楼主(2013-11-15):
本人是做蹄片的,慢后的那种。

这几天加工中心加工孔34的孔尺寸总是不稳定,忽大忽小,非要换刀片才能解决。但是换完刀片坚持不了半小时尺寸又不稳,每次不是大2个丝就是小2个丝,大2个丝的情况多,公差0一0.025mm,有时0.03,也能要。一般做的时候调0.02,不稳定基本就0.04报废了。

以前一个刀片至少可以用三天以上,加工两千多件不问题。现在做不了十件,都不稳。`求大神指导。

网友:
检查材料的硬度啊,拿以前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把原来和现在的废品件,钻同样的孔,手动攻螺纹,感觉攻螺纹的力大小,如果有明显差别,说明材料有问题。
回想以前加工产生的切削形态与现在的有什么差别。
找维修工检查机床精度。
是否换了刀片供应商。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手动攻螺纹的方法比较可取。这样判别材料差别的方法很直观。

网友:
难道是固定刀具的地方不牢固?

网友:
应该是刀片问题,你的刀片降价没有

网友:
有时候现在的刀也不行了说是多么多么硬 多么多么好 实际是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变相的挣你的钱

网友:
刀具供应商老是开始给你好的刀具,后面的就越来越差,测试一下刀具.

网友:
如果你要确定问题!就换个刀杆,刀片还是原来的那个。。。试试。。

网友:
如果刀片没有什么问题,感觉应该是材质出现了变化。

网友:
加工34的孔.?是镗孔吗?如果是镗孔的就可能是调尺寸的那个与刀片接触不稳定.建议更换.再有锁刀片的螺丝.很多人为了方便调尺寸时不喜欢先松锁刀片的螺丝.直接调.导致调尺寸的部件受力过大.磨损快.结果镗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