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设备的电机?公司产品是做输送机和杀菌线的

楼主(2013-11-16):
请高手指点下,如何正确选择设备的电机,公司产品是做输送机和杀菌线的,想选择好电机,得看什么书本课程呢,一直挺迷茫。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有各方面的考量!做普通的输送线用蜗轮蜗杆就行,当然有些地方得用无极减速机,如果要求线速度精确,要用到伺服了,相应的减速机也有可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