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TC系统圆弧误差精度怎么调整参数

楼主(2013-11-16):
            各位熟悉FANUC系统的社友大大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车精确的圆弧车出来不对 希望通过参数来调整圆弧误差的精度 ,还有就是程序段之间准确控制定位有哪些相关的参数呢.....

网友A:
老蒋,刀尖半径补正,还有两个代码,一个叫精准停止,还有一个忘了名称,一般不用这两个,除非要求太高了,一般就用用刀尖半径补正

网友(点评):
老蒋那个是急速圆弧。不能用半径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蒋,刀尖半径补正,还有两个代码,一个叫精准停止,还有一个忘了名称,一般不用这两个,除非要求太高了, ...

刀尖半径补偿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老蒋是急速圆弧~你没懂他的用途

网友(点评):
风版主肯定有心得.......说说吧

网友(点评):
用途我知道的

网友B:
车床是T系列,加工中心是M,fanuc oi m的是3410圆弧误差极限值设为0.01就是了,不一样的话就咨询厂家吧,都有参数备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是T系列,加工中心是M,fanuc oi m的是3410圆弧误差极限值设为0.01就是了,不一样的话就咨询厂家吧,都 ...

谢谢丁总指点.....

网友C:
一生说的系统没用过 我一般在程序里加刀具半径 一般精度都能保证 没办法 谁叫咱刀具半径补偿没学精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生说的系统没用过 我一般在程序里加刀具半径 一般精度都能保证 没办法 谁叫咱刀具半径补偿没学精呢  呵呵

我说的这个问题不是刀尖半径补偿的问题,我说的是圆弧插补误差,还有就是圆弧起点定位精度等........现在我也找不到原因,改了好多参数都没有解决,挫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