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圆周四等分

楼主(2013-11-16):
看了冷水黄金的帖子   也谈圆周四等分。

在很多安装现场,要用到管子,比如化工厂等。
管子直径一般为100mm-1000mm,有重有轻,有长有短。
因造形需要在管子端部   0.5到2倍直径长度    范围内沿圆周将管子均分成4等份。
并且多数情况下:1个端部有2处要作同样均分,并且让两处8点连线与轴线平行。

思考了一下,总结出几种方法:
1、找一根绳子,能用记号笔做标记的,粗线也可以。用绳子绕管子一周,绳子对头处做好标记;取下绳子,标记对齐使绳子对折,再对折,这样有3个对折点,都标记好,再缠到管子上,对头处标记对齐,系好绳子,按4处标记点冲凹,就是四等分点。
2、还是上述思路,绳子换成钢带或其他材料带状物,结实的纸带也可以,在钢带标记点位置打孔,就变成四等分模板了。
3、如图所示,用水平仪找点,做青色和绿色样式的框架,可以找出图示位置4或8等分点。
4、用四根相同的弹簧首尾相接绕管一周,如图所示,找出4等分点。(有很大改进空间)
5、做一个类似于4个卷尺摞在一起的东西,拉出4根钢带(或绳子等)的长度是联动的,主动的一根长度是1的话其它3根分别是0.75,,05,0.25;主动带绕管一周,四等分点就出来了。同理3等分、5等分……

楼主:
抢个沙发先

找了五毛...
婚礼前新郎问主婚人:主持一场婚礼多少钱?
主婚人说:老婆越美钱越多。新郎不好意思的给了一块钱。
主婚人一愣,回头看了一眼新娘,然后找了5毛……

网友:
      安装现场,很多时候是在荒郊野外,找点针头线绳、铁片片、纸块块、木棒子不容易,买点螺钉之类都要跑上数十公里。
      到安装现场之前,应当做好安排,不然手无寸铁,啥都干不成。
      我的作法:先作安装工艺,合理安排人员,写出安装需要的工具、材料、辅助材料,安排人员落实工具、材料、辅料并检查、包装。对于公司内的破铜烂铁,方便时不妨多带点。

网友:
小老鼠,用绳子的方法是可行的,虽然精度低点

但是用4个联动卷尺是行不通的,你无法保证每个卷尺伸出来的长度都是一样长的

网友(点评):
不是每个卷尺伸出来的长度都是一样长,是差动。方法是有的,动脑筋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