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缝钢管剖分,你们是怎么做得呢

楼主(2013-11-16):
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个工件,直径280到450mm都有,有的是无缝钢管,有的是用卷板机卷制的,钢管壁厚14-16mm.需要沿图示蓝色线剖开。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用锯片铣刀铣开,或是用等离子割开。但是缺点是造成的变形量比较大,然后是校正安装麻烦。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方法,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3-11-16 11:28):
长度820-1000

网友:
放置足够长的时间去应力,然后再用锯片铣铣开,铣开时注意冷却。

网友:
钢管中间放一个直径接近的钢管或钢棒,以阻止外钢管变形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不好操作,因为钢管的规格比较多,而且尺寸不定,批量小!

网友A:
线切割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估计钢管外形不允许吧

网友(点评):
问哦也再想这个问题,我这有台800*1000*720的。怎么想都用不上啊

网友:
能先退下火吗,不能就只有校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行不行呢?

外形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这管子太大了,感觉不是很好弄~

网友(2014-07-02):
建议试试7楼的方法:水刀。

网友:
切的时候夹持住,切完再松开呢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试一下,就是不知道变形量能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B(2018-08-31):
钢管本身有应力存在,做一下完全退火,在切割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管本身有应力存在,做一下完全退火,在切割会好一些。

正解

网友:
这个我刚开始工作时车间师傅难为过我,很简单,两种方法一个是放一段时间去应力,薄的激光割一下,厚的像楼主那样或者慢慢线割,去应力,然后机加工整整型;另一种是中间穿棒料,像3楼说的,先粗加工孔,去应力,然后精加工成型。当我说出第二种方法时那家伙各种刁难,我直接自己干的,最好还可以

网友:
退火合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