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沿履带整个外轮廓阵列?

楼主(2013-11-16):
大虾们谁能帮我沿履带整个外轮廓阵列这些块,我只能做直线部分 。有重谢,我会发个超牛逼的模型给各位

网友:
沿曲线的阵列吧?sw里面有这个特征,就是没用过

网友(点评):
又学了一招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点评):
能做一个让我看看么

网友B:
你用proe,把整条履带展开,然后利用环形折弯就能折出来,你可以看一个画轮胎的教程,轮胎也有花纹

网友(点评):
问题我不用proe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选一个平面建凸台的草图(左上图),然后用“包覆”命令,选取你要的表面(右图蓝色)作为包覆面,选  “浮雕”,凸台高度可以输入       看看行不行

补充内容 (2013-11-16 13:15):
刚刚做了下,不行,不好意思了,我也要学学怎么做,做好了没有

补充内容 (2013-11-16 13:26):
不是大虾了,什么都不懂,来社区学东西的,你提的问题我也不会。是要给牛逼模型吗? 1194098456@qq.com   谢谢!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可以考虑,不过我的不是圆柱

网友(点评):
大虾请把邮箱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可以

刚才做了一下,阵列不连续,与圆弧相切部分做不好,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等高手吧!

网友:
貌似只有这两种结果:

网友(点评):
多谢!我用过,但是不知道如何让阵列体沿轮廓变形,也许这回可以,大虾请把邮箱给我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简单,做个草图选取阵列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用样条曲线画扫描路径就可以成功了

只要再在原图上沿着直线圆弧再画一条封闭的样条曲线,记住,一定要用样条曲线,否则没法成功

网友(点评):
多谢,偶 试试

网友:
嗯嗯,2楼说的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proe,把整条履带展开,然后利用环形折弯就能折出来,你可以看一个画轮胎的教程,轮胎也有花纹

哦,这个有点麻烦,公司的电脑USB口是不能用的,给您画了也拿不出来发给你,必须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样条曲线画扫描路径就可以成功了

只要再在原图上沿着直线圆弧再画一条封闭的样条曲线,记住,一定要 ...

可以阵列,只是照原样阵列不会沿轮廓变形,凑合用,多谢,请赐邮箱

网友:
曲线阵列

网友:
照着履带的外形画个草图,沿着草图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