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泵的型号

楼主(2013-11-16):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泵额定压力是多少?三行文字中最后一行的10Y1305706代表什么意识?生产日期?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规格中没有提到压力的参数!

网友A:
这是个冒牌地摊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冒牌地摊货

怎么解释?

网友:
可能是序列号,里面包含装配人信息和装配日期等

网友B:
先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再上网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再上网查型号!!!

查了牌子型号,就是没有具体的额定压力参数!

网友:
有可能是图号,有的时候客户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10年11月13日制造,序号是05706,日本产品吧?日本货制造日期通常用XYZ代表每年最后三个月。其他地区除非日本企业,一般不用。

网友C:
台湾磊兴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以自有品牌REXPOWER (锐力液压)行销世界各国,同时也提供OEM贴牌服务。本公司为专业的油压元件制造商及贸易商,主要经营品项为油压阀、齿轮泵和集中润滑系列产品的产销及各式油压机械零件的进出口。产品线包含:油压电磁换向阀,手动换向阀,迭加阀、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齿轮泵浦、润滑泵,液压系统,油缸、集中润滑系统及各式油压零配件。目前油压电磁换向阀,齿轮泵系列已取得安规CE认证。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满足越来越多客户的需求,目前在中国大陆、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今客户群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中南美洲。

产品介绍
高压泵 > RGP系列齿轮泵
--------------------------------------------------------------------------------
RGP系列齿轮泵
RGP-F3

齿轮泵
系列号
排量
转向
轴型式
接面法兰
出入油口
RGP
F2
1.3~8
R: 右旋(顺时针转)
L: 左旋(逆时针转)
省略: ψ12.7 方键
12: ψ12 方键
省略: 2 螺丝固定
S: 4 螺丝固定
省略:管式
F:法兰式
F3
4~30
省略:ψ15.88 方键
17:ψ17.46 方键
19: ψ19.05 方键
S * : SAE 花键
F4
10~40
省略:ψ19.05方键
-

这种齿轮泵,网上只提供了排量。

我们用类似的齿轮泵,压力用到22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磊兴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以自有品牌REXPOWER (锐力液压)行销世界各国,同时也提供OEM贴牌服务。本公 ...

谢谢大侠,我也是查到了这么多,就是没有额定压力。下次问问卖泵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