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求助:一零件受力,只在局部区域加载,如何分割,

楼主(2013-11-16):
最近用workbench软件分析,一零件受力,只在局部区域加载,不会进行分割,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上个图,具体说明下啊

网友:
先在面上划草图,再extrude,选imprint face.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具体说明下啊

图片

就是划分成这样的,这是SW做的

就是划分成这样的,这是SW做的

网友(点评):
没太看明白,你是要吧零件切割开了,分块分析,还是要做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分割是用SW分割了的,最终workbench出来的就要这样的

网友:
在软件里查找有无分割面这个功能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