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点原理用于精确定位是否可靠?

楼主(2013-11-16):
以前见过一个设备,说是用摇杆机构的死点原理实现定位。
死点的原理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理论的死点位置,传动角为0,此时无论多大的力都不能再带动摇杆。

这里我有两个个疑问:
1、在临近死点的位置,比如说偏离死点位置±1°,有没有可能因为传动力不够大而被卡死?就是说摇杆还没有达到死点位置,就因为力不够大而停止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意味着实际终点位置偏离了目标位置,造成定位不准。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

2、如果传动力足够大,可以轻易到达死点位置,机构在死点位置是否会出现摇摆的现象?

网友:
存在传动力不够大到达不了死点位置,但是如果到达了死点应该是不会发生摇摆现象的,从力的传动上来说,成九十度角是无法传动力的。另外如果发现摇摆可能就没有到达死点,或者说精度没达到根本不存在死点。

网友A:
死点只是个理想状态,实际由于两杆三点成一线,受压失稳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实际上还需要过死点的靠点支撑,有这个支撑,再大的力都不怕,除非杆子自己失稳。就像靠在墙边的木棍,立木顶千斤,没墙靠着,想不倒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点只是个理想状态,实际由于两杆三点成一线,受压失稳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实际上还需要过死点的靠点支撑, ...

死点之后可以加死限位挡住,但是死点前面就不好说了啊,一旦走不到死点位置,定位的要求就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