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下料机上的锯条吗?就是可以拉45#钢的 ,这个材料做刀行吗

楼主(2013-11-16):
  大家知道下料机上的锯条吗?就是可以拉45#钢的 ,这个材料做刀行吗?  刀是比较锋利的,就和卖猪肉的用的刀差不多。如果不行,用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呢?

请大家告诉我就是这种刀子。

网友A:
锋钢做刀不错,现在买的不锈钢都还可,买现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锋钢做刀不错,现在买的不锈钢都还可,买现成吧。

不锈钢太软了吧 韧性好刚性不好我感觉

网友B:
3Gr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r13

那你知道我说的哪个锯条是什么材料吗?

网友(点评):
锯条只是齿区淬火,其余是软态。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r13

M24高速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知道我说的哪个锯条是什么材料吗?

我们公司的带锯床,很长的一根锯带的那种,锯带是M42高速钢做的,上面写了。。。
 可以做刀具,而且还很好,M42号称王牌高速钢。。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锯的刃口肯定是高速钢的,但是不知道锯的后面那一截是不是高速钢,有可能是两种钢拼焊起来的,你如果把锯带有齿的那一节磨掉,说不定后面那节就是普通的钢了。。